惠普 4411s 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2-11-04):
今天接到一台惠普进水的机器是返修的,各个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插上适配器待机电流0.023,按了按键无任何反应,系统3v 5V正常,我测了一下按键PWR_SWIN#_3无任何电压,此脚直接和io的79脚相连,而且经过Q77还进了南桥。我测了一下IO的工作条件均正常, 然后我打了一下IO79脚对地阻值700多,正常啊,我把Q77拆掉一测按键上有电压,那问题肯定出在南桥上了,南桥是我们半个月前换的新的啊,这时我便对南桥的工作条件排查了一下,结果发现RTC 电路有问题了,R1425被腐蚀断了,更换之后正常开机。

网友:
想问一下,io是指ec吧。   为什么EC喜欢叫IO,看到好多帖子都这样。是因为EC有GPIO脚吗?

网友:
进水最怕段线。其他都不怕

网友:
应该还是你上次没有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好 导致返修的啊

网友A:
腐蚀了? 是不是浸过水了  这样的话 不再保

收钱

网友:
这种机器进水后容易断线

网友:
是啊  上次不是我修的  是我们公司另一个工程师修的,修好了用了半个月,然后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腐蚀了? 是不是浸过水了  这样的话 不再保

收钱

返修的  没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