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vm533不跑码

楼主(2012-11-04):
今天刚接到一片GA-8VM533主板,整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码。望高手赐教!急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既然都正常,说明硬件启动结束,开始读取BIOS里面的资料了,试试刷BIOS

网友:
这种不知是不是原装机的板,我在官网上下了个BIOS,刷过不行

网友:
先把主板上的灰尘都清理干净,还是不行的话,就用洗板水弄进桥里面用风枪吹吹 把里面的尘土清理清理 试试吧 我有好几个都是这样弄好的

网友:
经查这应该是片原装机的板子。是否一定要刷原机的BIO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