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看视频或电影的时候经常卡机或蓝屏

楼主(2012-11-04):
台式机看视频或电影的时候经常卡机或蓝屏,其他时候正常,哪里出问题了?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2-11-10 13:14):
问题找到了,独显的原因,显卡拔下来就好了,显卡加焊一下管不管用?

网友:
看代码。0×………………

网友A:
先软后硬,重装系统试下、清洁、换内存、换CPU。。不行就可能是板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 没错

网友B:
南、北桥、CPU的散热问题、硬盘的坏道、内存的接触、电压的不稳定,电压的质量不好,显卡的问题等等都可能导致系统慢,出兰屏等现象。要一个一个的去试,才能找出原因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太多种可能了
先确定问题到大件再查吧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说啊

网友:
先重新装个系统  清理主机里面的灰尘  内存是否干净  显卡是否干净

网友:
嗯!还是先软件后硬件吧!还得注意灰尘

网友C:
先重装系统试试,然后才能判断是否硬件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试,有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先软件,不行再看CPU,桥温度是否偏高,内存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重装系统试下、清洁、换内存、换CPU。。不行就可能是板问题。。

呵呵,说了跟没说一样,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北桥、CPU的散热问题、硬盘的坏道、内存的接触、电压的不稳定,电压的质量不好,显卡的问题等等都可能导 ...

我把显卡拔下来就好了,证明是显卡出问题,显卡加焊一下管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重装系统试试,然后才能判断是否硬件问题

跟系统没关系,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