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分析 的帮我

楼主(2012-11-04):
收到一HP 裸板  外界正常 内接没反应 版号LA4114P      找到图纸 查无LCD  VDD  再顺着电路查  无  EN VGAVDD  这3.3V  信号电压没有   5V  ALW  +3VS  都有 查EN VGAVDD    是显卡直接发 的   显卡 现在换了个  还是无这电压  不知道怎么查拉  这电压是不是一定要有  还有  还有LCD  DDC DAT  上无电压  LCD  DDC CLK上有3.3V  电压    是不是还是显卡没做好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393303577/QQ/WinTemp/RichOle/V{~(SNH}B_V2(_63KZ2`@CW.jpg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393303577/QQ/WinTemp/RichOle/NM8__[O5VMN%%F1XRWW1H3P.jpg

网友:
直接接个电试试哇、、、能亮机,在查这个电路。。直接短接q43 第1, 3脚

网友:
如果因为一个信号就去干显卡,太茹莽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显卡部分是怎么工作的  上次 也接到台机W7S   北桥盘的电感上没电压是LVDS部分的   那个开启信号也是显卡   直接短接过去电压是有了但是没用。。背后换了个显卡就好了   虽然是好了但是属于瞎蒙的没劲。。。 那位高人能不能说说这开启信号都是要满足什么前提条件下显卡才会发出来
   顶  顶     顶     顶

网友:
对于显卡方面的电路,本人没有太多 的研究,楼主修好了发上来维修过程,分享一下

网友:
LCD  DDC DAT这个阻值是多少,EN VGAVDD看有没有被外部拉低,

网友:
LCD显示部分的时序是:

1.  首先+19V电压和一个+3V电压通过接口进入LCD屏。   +19V为其后将产生的LED背光(好像是+36V,欢迎大家帮我改正)做准备,单独的+3V则给LCD屏上的EEPROM芯片供电;

2.  显卡通过“LCD  DDC DAT ”和“LCD DDC CLK”这一对SMB总线读取LCD屏上EEPROM芯片(有的称码片,常见为8PIN的小芯片)中的信息,包括屏的生产制造商,型号,分辨率等等信息。 这对信号线上都要有+3V的电平,读取信息时会有跳变的波形。

3.  显卡读取到LCD信息后,与显卡BIOS中的信息核对和设置。POST正常后打开背光,即将DISPON信号拉高(+3V),同时LVDS_BRIGHT_PWM信号输出+3V的方波(频率较低,为背光亮度调节信号)。

4.        同时,发出+3V的EN VGAVDD,开启+3V的LCD VDD电压。用来给LCD的解码芯片及电源管理芯片(LCD屏上一般会有两个及以上)提供工作电压。

5.  LVDS总线上的4对信号线开始向LCD屏输出显示信号,LCD屏终于显示内容。

网友:
楼主的这块板的问题应该在“LCD  DDC DAT ”没有发出+3V波形。
既然显卡已经换过,那可以查查两个方面:
1. 其上拉电阻是否缺件或阻值变大?
2. 接口到显卡直接是否有0欧姆电阻烧毁、掉件,或者PCB断线?

网友:
刚刚做了个文档,看看会不会对你有用:

网友:
楼主着重检查一下系统总线,有没有问题,认不到屏的话,是不会有电压到屏上面的

网友:
这个 现在搞好啦   是差 +5V S  这电压   上面缺个0欧姆电阻   确定不是别人搞掉 的   用放大镜仔细看啦 上面还有出场时 的那种黄色焊油痕迹       是这主板和那图纸不相符  还有个主板上标471  的 电阻 图纸上标470    看来以后图纸也不能盲目相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