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开机不亮

楼主(2012-11-04):
第一次来的时候,焊了显卡不行,就没做下班了,明天早上来了,一按开机键,风扇供电的场管冒烟了,换上场管,后来又加焊的CPU供电。还是不行

网友:
电流呢 怎么跑的  这样不清不楚的很难帮你

网友:
描述太不清楚了啊,电流是什么情况,加电不显不一定就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是啊,电流跑到哪里了?

网友A:
连电流都不看就修 ,根本就没法判断 。楼主不会是没有电流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电流都不看就修 ,根本就没法判断 。楼主不会是没有电流表吧

这个本子不能用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