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问题

楼主(2012-11-04):
775的板子,CPU核心电压只有.16V,场管都换过,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CPU电源芯片工作条件,供电。EN.VIN组合,反馈电路

网友:
下管G极无电压,上管G极有电压

RT9602 vcc boot1 boot2 pvcc(14 10 11 5脚)都是12V
但lgate只有0.16V,能不能说明芯片坏?

网友:
RT9206换了不行换震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