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都好,请各位看看为什么开不机

楼主(2012-11-04):
   客户拿过来一台主机,开不了机,主板检测卡上显示是 NO  , 然后换了新的电源B,能正常开机,于是判断是小电源A坏了,于是拿了一个新的小电源C插上重新开机, 然后照样是开不机,主板检测卡上显示是 NO  应该是不能正常给CPU供电,  但A和C拿到别的主机上能正常开机,   这就让人郁闷了, 这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有遇到类似问题吗? 都对主板放过电!

网友:
主板爆电容了吧

网友:
A、C电源都有问题,建议用B电源装机或是再选个D电源看看。

网友:
果然还是AC之间的B比较强大 哈哈哈 ~~~开个玩笑~~~90%有可能就是AC坏了B没坏,

网友A:
哪个好用就用哪个嘛!用电源B多测试一会,  要是稳定就可以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拿到其它电脑上又可以呀!

网友B:
这个很难说,有的高端板一般的电源插上去根本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好用就用哪个嘛!用电源B多测试一会,  要是稳定就可以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电源B 是正常大小的电源装不进机箱,  A和C 是7字型的小电源 不然早用正常大小的电源了!

网友:
电源各组的负载能力不同吧

网友:
先考虑电源开关是否短路... ..今天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机箱开关短路做成!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跑什么码啊?

网友:
无码, 提示NO   就像把给CPU供电的拔掉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难说,有的高端板一般的电源插上去根本不行

用的A就是原配电源,换的C也是同型号的电源! A、C 在其它地方都可以!

网友:
我手上有个换下的长城电源,原来是在AM2平台主机上,故障现象为上电主板不自检,换一个电源后OK。事后我测这个长城电源的电压正常,试找一块845主板接上,正常使用。怀疑是电源里面有电容不好了。楼主不妨参考下。

网友:
最后得出是主板问题, 原装电源没坏,只是少了一个负5伏的线,然其它有负5伏的都可开机!

网友:
學習了....非常好的一的經驗

网友:
肯定是主板问题,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