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 AMD 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2-11-04):
惠普V3000  AMD 开机没反应  没有待机电流  焊了两次桥还是不行 量IO有3v电压 开关也有电压  电源那也有18V电压  按开机键没反应  求解

网友:
   看你 是不是往往忽略了,在简单的地方,  把他想复杂了。

网友:
EC条件,SB条件是不是正确你都没有说别人怎么给你解答

网友:
查一下EC复位没有,我原来修到过给ec提供复位的5脚芯片坏了

网友:
找个事单桥的吗  这种机子没有认为伤害一般不会坏 只要没有进水什么的  如果单桥的话  换桥把

网友:
有木有查下其他的电压是否正常呢

网友(2014-01-09):
呵呵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