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进不了PE,蓝屏,重启

楼主(2012-11-04):
以前也有位兄弟有这个情况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9491
加焊过北桥,显卡,换过内存,硬盘,死活进不了PE,一过滚动条就出现缺失什么文件,拆下硬盘到别的电脑装好系统无法引导,换好几种PE有蓝屏和重启的情况,没有正常进过PE

网友:
可以考虑S B

网友:
不会吧,明天动动试试

网友:
硬盘模式设不对也会无法进PE和进WINDOWS滚动条蓝屏

网友:
先从系统考虑。。用光盘装下,要不低格,有可能硬盘引导出错。。不行再刷下程序。。。

网友:
刷下 bios 试下

网友:
R52是老款,并口硬盘,没有模式可调,系统问题应该可以排除,BIOS可以先刷下试试

网友:
终于搞定了,坑爹的,换了显卡南桥,刷了BIOS,居然是CPU不好

网友:
下次有问题,要先换cpu,内存看看了。

网友:
这个症状竟然是cpu有问题。。cpu毛病真多。。

网友:
R52好像是INTEL的CPU吧,这个不容易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