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谁有人防工程的三防显示屏的电路图?还有P8LPC762FN这个单片机可反复擦写吗?

楼主(2012-11-04):
请问下:谁有人防工程的三防显示屏的电路图?还有P8LPC762FN这个单片机可反复擦写吗?

网友:
兄弟,你给出P8LPC762FN型号应该是错的,查不到,我想应该是P87LPC762FN才对。
P87LPC762FN的文档中说得很明白它是OTP的,OTP一次性可编程芯片,所以肯定不能反复擦写。

网友:
宇光大师,不好意思,我是写错了,是P87LPC762FN

网友:
问下,它这个程序的的后缀名和电脑主板的BIOS的后缀名一样吗?

网友:
单片机的烧录文件一般是.bin或.hex后缀的,电脑主板的花样就多了,但实质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反复擦写的

网友:
2楼都说了OTP的,还可以擦写?  One time program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