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AMD主板曲折经历

楼主(2012-11-04):
机器型号:HP V3000    AMD  cpu    6150北桥
故障现象:进系统一会花屏
维修过程:拿到机器进系统一会就花屏了,不要讲直接干北桥。但为了谨慎考虑,还是换个内存试了试,结果换了2根试过故障不变。 那不用考虑了拆机做桥。
拆机后看北桥没被修过,心想那加焊下应该就行了。直接上手术台干了一遍。装机测试。晕,还是一样。没办法拆掉重置。焊上后测试还是一样。
以为是桥本身坏了,没办法忍痛买个新的回来。焊上后,简单装机测试,测了一会,你妹!又花了!
没办法了,不敢再买了,刚好手里有块V3000坏板子。修自己主板吧。换北桥。
换好后亮了。装机测试。
结果还是花屏!

彻底没办法了。准备退机了。 后来把机器扔一边。安静的想了想。突然想到CPU。
拿起机器找CPU换。测试半天ok。
你妹!坑爹的AMD啊!

网友A:
下次注意了 这么低级的失误

网友B:
cpu也可以导致花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次注意了 这么低级的失误

不要意思   失误

网友:
我见过一次,不过被我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意思   失误

是的哦 我之前也有遇过类似的现象 AMD的直接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也可以导致花屏?

AMD的CPU就是这么垃圾花屏!!

网友:
AMD的V3000不是北桥就是CPU。还没有见过出其他问题的了。intel就显卡

网友:
CPU会导致花屏,第一次听说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