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通病已解决

楼主(2012-11-04):
前几天接一客户v460I3独显的本本,来之前问题是加电不显,按开关键无反应,电流0.01无变化,直接拆机,这个机器的时序是先出AD+再出3D3V_PWR和5V_PWR的,但我在3  5v电感上没量到任何电压,我还以为是没待机呢查条件都满足,还换了个待机芯片,故障还是依旧。仔细研究了哈原来是这样:(图ss解说)原来待机电压已有,只是在电感上是量不到的,在此提醒各位注意这点。不是待机问题那就是触发问题,看关键上的信号已经到ec 上了,之后ec会从117脚发出一个信号给南桥,实测117脚没电压
把117脚单撬起来测还是没有,那就刷bios呗,在这里我犯了个严重的错误,这机器是双bios的,EC是有一个单独的ec  rog的即(bios)我把那个四兆的大bios拆下来刷,从网上砍了个bios资料刷上原以为电流就会上去,但故障还是依旧,拆后刷,刷了再试,就这样反复连刷三次三个不同好心人上传的bios资料后, 还是无果,还花了我30大洋,这个叫郁闷啊。静下心来后仔细观察主板,发现EC旁边还有个bios,心里顿时恍然大悟,又花了10大洋下了个ec  bios刷上,试机的时候心里格外激动,因为才从上个师傅手里接下这个店,老板常不在店里,店里正常运作的重任就担负在我肩上了,这下要是成功后我就能为老板狠赚好几百大洋了,也能体现我的价值,试机亮了,那个(机动)啊,  《看者必读》之后想在站发个帖子分享分享,结果一看到处是这个机子的通病,我本不想发这个帖子的,但在我仔细看了他们那些大虾发的帖子后,都是一笔带过,直接说是通病,我想那是因为他们听别人说这是通病,有可能没按自己的思路修机吧,那要是别人也不知道这是通病,那他们还能修复吗?在这里我没有说那些大虾没实力,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在发帖的时候能说具体的思路就更好了,让那些小白白养成良好的维修思路才是对维修界的分享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 通病现象 就是不加电   BIOS  导致的?   还没修过此机!

网友:
LZ怎么不把BIOS发出来

网友A:
bios问题引起的没有开机条件,没有接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引起的没有开机条件,没有接过这样的机器

学习了,谢谢LZ分享经验

网友:
我哥,这个也是通病,有点啃

网友B:
请问一下,(图ss解说)原来待机电压已有,只是在电感上是量不到的。为什么量不出来?

117脚是不是EC发给南桥的触发信号,为什么撬起来没有测到?触发不都有上拉电压吗?

双bios,一个是EC rom,另一个才是bios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图ss解说)原来待机电压已有,只是在电感上是量不到的。为什么量不出来?

117脚是不是EC发给 ...

1.电感上量不出来是根据我的实践测量发现的(故障前)至于为什么量不出来那是因为在ECrom文件损坏的情况下是量不出的。这也是这个通病的重要现象,
2.撬起来的117脚,那是因为它没发出来,所以量不到。
3.上拉是要经过ECrom内部许可才会被执行的。
4.接近桥的那个大bios(8脚/四兆)是存储整机资料的bios,EC旁边的那个(8脚/好像是512的)是存储EC触发代码的。芯片上面都打有色点的,说明里面有程序,现在这种使用双bios的情况广泛的使用在I3 I5的机器平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电感上量不出来是根据我的实践测量发现的(故障前)至于为什么量不出来那是因为在ECrom文件损坏的情况下 ...

谢谢了,我好多都不懂,刚开始学。

网友:
楼主很有责任心啊,像你这么好的员工我没找到啊,有机会介绍一个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用心——值得赞扬赞扬哦!

网友:
这个板子的ECROM也爱短路

网友:
还有个问题希望大家指教下,我查了下电路图,可一直没看到51123_ENTIP1和51123_ENTIP2是从哪里发出来的?请大家指教下?谢谢

网友(2017-12-05):
我的机器51123烧了洞,花了好长时间才有电压输出,结果屏点不亮了,拔掉就能启动不知是不是EC不对(刚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