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不开机

楼主(2012-11-04):
机器型号:HP CQ40
版号:LA-4103
客户自述故障:不开机
公司检测故障:不开机 ,无待机  B+不稳定 5V-7V  左右浮动
插电流表待机0.01,拆机检测B+不稳定在5-7V 跳动,火速检测了PU102 P7 PACINACIN 正常。
至此故障开始锁定在PQ103P4 脚 测量一直为高。
找到PQ109 检测P2脚 正常有3.3v,测到P1 脚 电压也为低,这个时候说明和PQ109 没有关系了。排除了PQ109. 但是测量到PR109-1 端的时候电压为19V , 明显的不对。火速测量PR109 阻值正常150K ,但是PR106的阻值为无穷大,马上换了一个200K 电阻。此时B+正常。来回开机几次正常。就放着处理别的事情了。忙完别的时候回来开机,又不行了。 又恢复到原来的故障了。上面处理的故障点都搞过的情况下又出现故障 ,只可以说明是PQ101-4脚这边的故障了,测量了一下PQ101P4P123 脚的正方向值 都为120,这个一定是不对的,换了PQ101 后,至此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