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上网看电影死机

楼主(2012-11-04):
机型    HP  4421S   版号是广达的  SX6
故障    上网看视频就死机 (电影缓冲好了就要播的时候就死了  还没有电影画面)   鼠标卡住不动了   把显卡驱动禁了就不会死机了
维修过程     把系统  硬盘  CPU  内存都换过了    显卡 显存 南桥(HM57)都重植过了   BIOS也刷了     这机子除了上网看电影死机以外  其他一切正常 跑3D  加载CPU  听酷狗都可以
          现在完全没思路了    有图纸也不知道从哪查起
    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补充内容 (2012-11-5 09:54):
   这机子只要上网看视频就卡    上百度看视频都卡      不上网的情况下一切正常   驱动已经是官方最新的了!

网友:
显卡驱动没打好,建议到官方,驱动卸载干净没

网友(点评):
驱动是官方最新的

网友:
这和 网页有关系把  你是网页电影还是   播放器电影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的问题,上官网下载最新的显卡驱动。

网友A:
有个硬件加速给关闭了试一下,好了说一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硬件加速给关闭了试一下,好了说一声

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呢?

在播放画面里找一下,

网友:
还是硬件有问题,关掉硬件加速一般网页的都不会再卡

网友:
下载个flash插件试下

网友:
我碰到个HP的台式机故障与你说的一模一样,最后重装显卡驱动后好了

网友:
有些上网本必须要装WIN7才行的。

网友:
是的看看播放下载好的电影试试卡不卡?

网友:
①辈子守擭妳 -5

网友:
显卡驱动  可以重新做系统  官方驱动打下

网友:
1硬件加速
2显卡驱动
3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