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显示器dvi接口故障

楼主(2012-11-04):
我的hp2306显示器,有vga,dvi,dp三个接口 ,vga口正常, dvi口A卡不能显示,n卡不显示开机自检画面,进系统后能显示,但不能自动调整分辨率,高于1024*768桌面就会超出屏幕范围,用硬件检测工具检测不到显示器
是否dvi通道edid数据损坏,如何修复?

网友:
是不是显卡和你主板不兼容

网友:
显示器换到其他主机试试

网友(2012-12-15):
其他显示器连接我的主机没有一点问题;显示器换到其他多个主机测试过,都是无自检画面,NV显卡进系统后能正常显示,Ati 显卡不能显示,进ATi显卡控制面板设置双显示器提示为不能激活。
又,今天把显示器拆开,把驱动板上vga与dvi对应的两个24c02芯片互换,故障依旧,唯一的区别是硬件检测大师通过dvi口识别到了显示器(N卡),盼高手解惑

网友:
今天找了一块atI4350独显,也能通过dvi检测到显示器,控制面板里可以开启双显,但郁闷的是这个显卡是dvi-I接口,它把显示器识别成了模拟显示器,还是无法使用

网友(2013-12-25):
edid数据丢失重新刷个edid或者换个其他驱动板的EDID芯片要求屏尺寸差不多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