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 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2-11-04):
接一DV3 小型号:2322TX, 上电0.8左右不亮。拆机后,点亮一次。断电关闭后,再次开机白屏,但不象是屏坏了的白屏,有点象是刚点亮,还没出LOGE的样子。电流跳变不停,可达到2.0左右。测各供电均正常,唯感觉独显ATI216-0749001的供电从图纸上看来应当为0.85,但实际测量1.05V。 后来断开这路电及拆下独显,开机均出同样的白屏,外接不显示。加焊过桥,换过显卡均一样现象。 原装的CPU是M520 换成M480后,不显示,电流明显变低。取下内存,电流明显不上,不亮屏,无思路求助,望高手指点。

网友:
接一DV3 小型号:2322TX, 上电0.8左右不亮。拆机后,点亮一次并出HP的LGE。断电关闭后,再次开机白屏,但不象是屏坏了的白屏,有点象是刚点亮,还没出LOGE的样子,背景稍有点灰白。电流跳变不停,可达到2.0左右。测各供电均正常,唯感觉独显ATI216-0749001的供电从图纸上看来应当为0.85,但实际测量1.05V。 后来断开这路电及拆下独显,开机均出同样的白屏,外接不显示。加焊过南桥,换过显卡均一样现象。 原装的CPU是I5M520 换成I5M480后,不显示就是说连白屏都不出了,电流明显变低。取下内存,电流明显不上只达1.4左右,且不亮屏,无思路了求助,望高手指点。 (我现在怀疑极可能是还没出LOGE时就死机了。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换CPU就不亮屏了。

网友:
貌似是bios吧

网友:
这种白屏 一般都是有地方腐蚀或者端丽 如果像你说的亮过 要么是显卡问题 要么是电路有地方腐蚀引起屏白屏

网友A:
最大的问题在于,同样的I5 M480上去,现象就不一样了。原CPU测试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问题在于,同样的I5 M480上去,现象就不一样了。原CPU测试是好的。

CPU 功耗不一样 电流能一样吗 纠结!蛋疼 !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功耗不一样 电流能一样吗 纠结!蛋疼 !

我晕,你是外行还是内行?  I5 M480 和I5 M520的CPU,如果正常的话,电流表上你能分出来?如果你真能分出来,那你就真是超级的高手了。

网友B:
你是外行还是内行 为什么分不出来?算了当我没说 通过电流判断CPU功耗不是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功耗不一样 电流能一样吗 纠结!蛋疼 !

你别理解错了,我是说M520的U 开机后可以亮屏,而M480的U,装上去,不能亮屏,甚至连跳变的电流都差很多。而用我M520的U 装到M480 U的机器上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外行还是内行 为什么分不出来?算了当我没说 通过电流判断CPU功耗不是很正常?

你真能分出1.6的CPU和1.8的CPU的电流跳变?

网友:
原来集成显卡出问题了,这个集成显卡和南桥HM55有很大的干系。集成显卡的信号输出是由HM55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