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装无线网卡的本本,为何搜到的无线网络少、而且信号弱啊。

楼主(2012-11-04):
增装无线网卡的本本,为何比,原来有配置无线网卡的本本,搜到的无线网络少、而且信号弱啊。已经是,空心三角标记接白色天线,实心接黑色。对调下,有用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没什么大用,,这俩天线貌似是导通的   要检查是否无线网卡  或者天线本身安装有问题  有些也可能是兼容不好

网友:
无线网卡不是都能通用

网友:
无线网卡有多换几个试试吗.

网友:
本本内置无线网卡确实是很烦人的。就是买的新本本,无线接收性能也有好有差。
老本本要是配网卡就不是很好解决。一般都是接收信号不好。
一般来说,内置天线很重要。
我有一NEC迅驰二代老本本,原网卡2200,看网上都说INTEL的网卡不好,淘了个ATHEROS  5212A和5213A,结果上去也还是信号差,WINDOWS看就两格- 很难分配到网址,可是插个PCM无线网卡信号就很好-4格。
结果又买了6,7根无内置天线,先在屏上比划,找到信号好的放置位置,拆屏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跟PCM无线网卡一样----都是4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