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显示LOGO后,白屏停住,不认盘!!!!

楼主(2012-11-04):
HP 4416S 原故障不开机!板号:6050A2268301-MB-A02 ,换了北桥后可以开机!但开机画面显示过后就是白屏,白屏时各电压还在!就是没有引导画面!!换过南桥!BIOS里都认不到盘!!有朋友搞过这种故障吗?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能进PE么,硬盘有供电没,是不是硬盘问题,这些都要看看

网友:
硬盘是好的!供电都有!BIOS我下过几个刷了还是一样!有没什么特别版才行的!!

网友:
这还没遇到过呀,希望楼主修好了能分享一下。期待楼主的结果了

网友:
是不是北桥还有问题

网友:
桥的可能很大

网友:
是独显的还是集显的。集显的看看北桥的还有小电压供电有没有正常,偏低也会这样。

网友:
楼主先刷个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