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VCORE的检修

楼主(2012-11-04):
一板子不跑码,上来查的CPU VCORE, 775的CPU ,上 假负载0.4V ,775有些主板不上真U无VCORE, 上CPU后,测量MOS下管D极,上管的S极, 竟然7.2V 应该从哪里查起呢?先换电源管理芯片么?
cpu
芯片

网友:
台式机有没有CPU供电芯片??如果有可以查查线性输出,查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还有阻值正常不正常。

网友:
先查G级,看看多少,实在不行,替换一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7V明显过压了,奇怪的是电源芯片为什么没保护?你可以查上下管和电源芯片反馈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
7V?楼主你的u 还好吧,芯片怎么没保护,那就是芯片挂了吧,有条件的话,代换是最容易出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