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机子用的卡

楼主(2012-11-04):
如题麻烦给位师傅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机子用的显卡,万分感谢!!!!

网友:
我怎么感觉像是台式机的独立显卡了!

本来就是ati芯片的独立显卡 固定散热片的脚位很清晰呢

网友A:
接口处为什么不照出来。

网友:
看不明白茫茫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显卡板,看不懂

网友:
说台式机的懂的太少了,不过一体机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处为什么不照出来。

照出来了啊

网友B:
你图照不全,怎么告诉你啊?

网友:
明显就是台式机的独立显卡,连风扇座子孔都在哪里!LZ把全图照出来看看!!!

网友:
蓝宝石的HD显卡吗?猜的

网友:
应该是苹果机的独立显卡

网友:
笔记本还没见过这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图照不全,怎么告诉你啊?

卡的图已经是照片了的啊 ,只是图片大了然后用QQ截图了的。但是这就是显卡的全图了

网友:
不是台式机的,你看电感跟电容就知道。照片上看不全面。不知道是什么上的

网友:
这卡真的是全图了的 ,就只差边上的桌子没用QQ截图上去了,但真是全图了

网友C:
{:soso__970184829504216191_1:}蓝宝,ATI原厂的,难道ATI现在直接做笔记本的显卡模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宝,ATI原厂的,难道ATI现在直接做笔记本的显卡模组了?

嗯 是蓝宝 可是是什么机子用的就是不知道啊。

网友:
DELL外星人M15X M17X 笔记本显卡MXM III

网友:
MXM 3.0标准接口 品牌机专业显卡

网友:
台式机的 显卡 ATI的

网友:
笔记本的吧,你查下显卡芯片是什么,然后去淘宝上查下这个是什么显卡板,说不定有收获!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你的图片呢?

网友:
第一次就看这种的显卡,好像还是蓝宝石的

网友:
对维修的来说还是比较新的显卡。

网友:
显卡芯片的型号拍出来看不清,型号是216-0772003。显存芯片的型号是K4W1G1646E-HC12。知道的麻烦告知下!!!!!!!!

网友:
应该是一体机上的 笔记本的独立显卡板没见过这种接口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卡,刚帮忙搜了下TB,没搜到

网友:
会不会是哪个一体机上面的显卡啊???

网友:
额!这是台式机显卡呀

网友:
照片照不到全部接口 看不出。。。

网友:
一体机的吧。

网友:
MXM3接口的显卡。。。

网友:
谁知道是什么机子的显卡麻烦告知下,卡的图肯定是照全了的。接口也都是全图了的。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一体机的显卡板! 显卡芯片和本本用的都一样!

网友:
显卡就可能是 HD5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