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监测接入器工作电压电流及代换

楼主(2012-11-04):
朋友网吧用的网络监测接入器,也就是实名制用的黑盒子。
电源板烧坏了。。

整个板上没有电压电流标示,不知道怎样代换。

求知道的大虾给个答案。
从淘宝找了一个,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行不行。。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5.2.20.xk8VFj&id=13314831889&_u=43urojsc3f7

网友A:
哥你那时不是用5V的就是3。3V  假如还有风扇散热的话,看风扇用几伏的,如风扇用5V就是5V了
要不然就可调电源用3。3V能不能行,不行就用5V看看呀,包管能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你那时不是用5V的就是3。3V  假如还有风扇散热的话,看风扇用几伏的,如风扇用5V就是5V了
要不然就可调电 ...

没风扇的

网友A:
用可调电源呀,先3。3看看,不行就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电源呀,先3。3看看,不行就5V

都怪我不仔细。我找到了一个电容,上面标示:
INPUT:      176V-264V 0.2A max
OUTPUT:   3.3V  3.0A

真是太马虎了。。。。

网友B:
没见过这个东西,看低压部分的电容可以估测输出电压多少,一般6.3V对应3.3V,10V对应5V,16V的对应9V,25V的对应12V.你拆掉的都是什么元件啊,再说你看板上标识,红线附近没输出电压的注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个东西,看低压部分的电容可以估测输出电压多少,一般6.3V对应3.3V,10V对应5V,16V的对应9V,25V的 ...

在一个电容上找到了。。是3.3V的。板子上什么标示都没有。习惯看板子上的标示了,没注意到电容上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