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SE2 加电NV桥没有电压

楼主(2012-11-04):
    这块板 加电后不跑码   CPU电压正常  内存电压2.1V 有点偏高   NV桥上面的管2个脚没电压1个脚12V   求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2-11-5 09:27):
我是个新手 菜鸟   想问下这板子的AS324M-E1 可以用LM324来替换吗? 引脚数是一样的。引脚定义我不知道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看看

网友:
换电源管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帮助  可换了电源管理还是不行  求解

网友:
经过一上午的跑线路 发现桥的管连接电源管理上面 的2个贴片管, 其中一个管没电压  从废板上拆了个 装上,可以开机   过了一会再点,又开不了了,桥继续无电压 反复换了几个都是一样 刚换上可以 停一会再开就不行了。 最后索性把那个贴片管拆了 试开机  可以开机了。。。 然后又停一段时间 再试 还可以开机。 我是个菜鸟,也不知道那个贴片管起什么作用   怎么不要他也可以开机 求大神解答, 在线求教!!!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2013-09-06):
手上也一块AS324M-E1   加一下总线供电就能出来   有总线供电时  1和14脚  是5V  没有总线时 1脚3.多  14脚  2.5V

网友A(2014-04-22):
这款机器as324m-e1的第10脚接着一个三条腿的管子,去掉加电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as324m-e1的第10脚接着一个三条腿的管子,去掉加电就可以了!

不会有影响吧  没关系么?

网友(2014-12-05):
哈哈。。我也遇到一块

网友(2015-09-07):
只要是324 都一样的,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