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楼主(2012-11-04):
     今天接一台p5G41T-M   LX        机。。        先查了下各个的供电    就内存的少了一点 1.2V  其他的  桥  CPU 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跑马
           第一次修这板所以查了下 有没有通病。。    一看还真有  排阻问题出的最多。。     这个机在没 亮机内存电压1.2是会低一点。。        既然供电正常  接下来就是查 时钟参考   基准  复位 这些。。  先测了下 时钟的     0V    没时钟。。   追查条件。。   CPU 电源好后  要发出VRMPWRGD       查到这信号 只有 0.3V      心想都说这个  信号旁边的排阻出问题出的最多  先换了在说。。    呵呵。。     换一个  不行。。  一样。。        在换一个 确定脚位都汗好了。    看了一遍又一遍。。   应该不是排阻问题了。。      之后就在测了下  和这个信号有关的  小元件。。  还真测出问题了。    PQ100    1  2脚  短路了!!  换!  呵呵  电压  完美的3.3V 出来了。         别以为修到这里就好了。    跑马了。。  但是  跑到96   98  不动了。。   汗~~~

  之后  呢 就不好查了。。    查什么东西都正常。。  都跑马了。。    复位啥的出来了。   之后纠结了很久    无意打到了 BIOS的   1  3  5   7   脚   记得应该是有个3.3 V的。。     这里3脚没电压。。   找到点位  核对了下   是个排阻上啦3VSB     干又是排阻。。             这次倒是没让我失望。。  换了这个排阻问题解决。。       跑马都OK       呵呵   小弟要是什么地方写的不好  请大家见谅啊。。       俺修台式机是新手来着。。

网友:
很想知道图纸都是哪里弄来的,有得卖不?

网友:
厉害                     还是得注意细节  啊

网友:
纠结 为什么一起坏俩个那

网友:
很多故障都是一些小细节,不注意往往把问题扩大还解决不了

网友:
这的好崇拜呀,大哥!

网友:
你是高手,我们根本都找不到图纸,怎么分析电路,做维修难啊

网友A:
哥啊,把你的点位传一下吧,有急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啊,把你的点位传一下吧,有急用啊。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gzODgxfDQxMTI1NzJjMzZmYTRjZTYyZDI0OWU5NjJiZDUxMDlifDE3Njk5NjAxODY%3D&request=yes&_f=.rar    就是这个了。

网友A:
谢谢,我已经找到了,但是现在我的问题是主板开机后复位灯常亮,查到是io把pwrok拉低了导致的,io换了,不过现在是要过几十秒才会正常,io才发出pwrok,这个要查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已经找到了,但是现在我的问题是主板开机后复位灯常亮,查到是io把pwrok拉低了导致的,io换了,不 ...

有时候有复位了,也就是io发出了pwrok,但是不跑码,

网友:
我有块 就是内存不过 D5过后C2 不动了,BIOS刷了几遍没用

网友:
822排阻爱坏,一般华硕的都先量一下822这个,看有没变值

网友(2012-12-09):
我现在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有时候点得亮,隔几天不用又很难开得了机

网友:
我手里有2块这个板子,还有一块昂达的G41C,都是同样的问题,偶尔开机正常可以使用,不好用时不知为何就不跑吗,IO\时钟都换过了,座子、桥也都BGA加焊过,无果!
供电、时钟、复位等等都正常,不好时就是不跑吗,正常起来就好好的,让G41气糊涂了。有一天没事干一冲动,将昂达G41的南桥干下来,换了个全新的,问题依旧!放弃了。

网友:
楼主这个板无VRMPWRGD,应该无复位无时钟的

网友:
华硕板问题就是多,一坏就是两个地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