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通电直接烧保险管

楼主(2012-11-04):
电源通电直接烧保险管,一般什么毛病啊

网友:
里面看不出有元件损坏

都能看出来,大家修电脑就都不用买万用表了!

网友:
开关管和二极管烧了,你能看出来?那么简单,你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开关管和二极管烧了,你能看出来?

网友:
没通电之前记住测试整流桥再测试保险

网友:
烧保险说明有过载呀,后级电流大有短路,你仔细量一下问题不就出来了。,

网友:
整流桥或者开关管损坏

网友:
烧保险意味着有短路,短路意味着有管子烧通,管子烧通意味着小元件质变.....慢慢查吧.....自己加个灯泡,别再放炮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查下13007,整流二极管等

网友:
先串个灯泡啊,这么直观的方法,又方便。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4个整流二极和管其中两个击穿的板子,一插电就烧保险,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二极管,就找了一个桥堆换上了,不过用桥堆替换要稍微改一下板上的线路,

网友:
严重短路,串上灯泡,拆掉整流桥试试。

网友:
高压部分有短路,过流烧了

网友:
建议你先学习一些电子知识,否则别人说了你也不明白!

网友:
高压测有短路吧?

网友:
里面看不出有元件损坏

网友:
这还用说吗,肯定初级短路摆。

网友:
测下整流桥,什么电源,便宜的直接买个新的。

网友:
开关管,整流桥,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