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家用机经常爆电容怎么办?

楼主(2012-11-04):
HP家用机经常爆电容怎么办?是质量问题还是我们这电源有问题!

网友:
经常到什么地步啊   一般情况下 电容爆了换好新的  没那么快爆的  电源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应该实际测量下 实际电压 再上相应的电容

网友:
我一般换高一点耐压值和容量的电容,都会坚持住了

网友:
机器内散热不好,温度高,电容内电解液受热汽化,体积膨胀,自然就爆电容了。换电容不能只看容量,电压,还要看温度,你是85°的吧,换105°看看,还有清理机箱内风道,帮助散热。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
建议直接更换主板 HP台式机的主板实在是不敢恭维 太差劲了

网友:
电压问题  换个电源

网友:
是每次只爆 一个地方  还是都爆 还是其他

网友:
  换呗 。。。    加散热 不知道  会不会好点。。

网友:
散热不好,换风扇

网友:
散热片上吹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用了有一段时间了吧,把电解电容一次全换掉

网友:
换耐压高点的 6.3V换10V的

网友:
供电不稳会导致烧电容,高短管不良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电源电容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一个字:换
换电容,再换个好点的电源
另外改善一下机箱散热

网友:
是的 HP 这个牌子 现在真是做烂了  还是国货联想 华硕 越来越好了   国货当自强!!

网友:
电源问题或者是主板本身的问题,应该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是不是你散热不好,电解电容在温度较高的情况下容易爆,还有就是有可能电解电容质量太差。

网友:
还是检测下电压和温度吧~清理下灰尘!

网友:
新手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我觉得电容耐不住高温,换个质量好些的电容试哈。

网友:
经常爆电容那就是连锁反应了,绝对不是单纯的爆容那么简单,你先换固态的试一下,当然了在做这些之前要先测试电源稳定供电

网友:
惠普的,用了十年了,主板没爆过电容,电源爆过

网友:
HP的低端机很差劲的,那换电容解决问题

网友A:
换上正品三洋电容即可,还有机箱加个风扇。

网友:
换个耐压值高点的

网友:
换几个稍微大点的试试吧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换电容搞定。

网友:
现在板子都省钱啊

网友:
最好是换主板 经常暴电容的 就换主板了

网友:
经常爆电容是典型的供电问题

网友:
先确定电源是好的情况下,把液态的换成固态、当然了在换容前要检查主板

网友B:
品牌机就是拉圾你二了。组装的配轩高又便宜。性价比高

网友:
原因太多。。。第一。。换的电容要与出厂时的电容值不能变。第二 散热。。。主机内部为温度过高。长时间容易导致电容干涸。容易爆,第二你的家用电源 如果家里电压稳定的。 在检测一下你的主机内部的电源,要害是检测不出来。,。就可以测主板了。。估计主板问题较严重

网友:
没遇到过 没用过HP的

网友:
工厂的采购吃了钱的,这社会,你能说的清吗

网友:
hp台式机用了8年了,一个也没爆过

网友:
可能电压不稳定,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我的显卡老是爆电容,我用的都是彩电上的高耐压电容不知道行不行,不行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电容

网友B:
个人感觉是电脑供电源的问题

网友:
换吧,电容价钱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