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19W80PS 显示器电压跳变

楼主(2012-11-04):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冠捷的显示器,电源板后级电压抑制有跳变,电容上的电压也有跳变,pwm芯片是LD7552DPS,第六角是CS端,直接接着一个贴片电容,发现颜色变了和周围的不一样的颜色,于是在其他电源板上拆了一个同样大小的贴片电容安上以后通电结果场管炸了,也不知道场管是什么型号?请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电压跳变是反馈出了问题 查反馈电路

网友:
是开光管坏掉了吗?

网友A:
加焊下试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加焊下试试啊

修好了回话i哦

网友:
光耦开路的话会造成电压高 不可调 重点查光耦和431

网友B:
查光耦反馈电路 开关管  用个7N60C应该就可以了     换号接个灯泡  保险一点   看到灯泡没有亮一下马上暗掉  就马上断电  继续查

网友C:
一般这种开关管都是9N65的   很多可以代用的

网友D:
是p10nk70zfp,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开关管都是9N65的   很多可以代用的

哦,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查光耦反馈电路 开关管  用个7N60C应该就可以了     换号接个灯泡  保险一点   看到灯泡没有亮一下马上暗掉 ...

哪里接个灯泡啊。是大滤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回话i哦

还没修好呢,我用了一个新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代换,现象是开关机时亮一下正常显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哪里接个灯泡啊。是大滤波吗?

不是吧!灯泡你都不知接哪儿啊?修热地,都要接个灯泡的。保险。灯泡接在保险位置。(保险没烧就先把保险取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哪里接个灯泡啊。是大滤波吗?

怎么会是大滤波呢???接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是大滤波呢???接保险

哦,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吧!灯泡你都不知接哪儿啊?修热地,都要接个灯泡的。保险。灯泡接在保险位置。(保险没烧就先把保险 ...

真的不太清楚,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回话i哦

原先的板子没有修好,换了一块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p10nk70zfp,

谢谢了。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