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14 GM45 触发短路

楼主(2012-11-04):
本帖给新人一起学习,老师傅无视就好。
机器:DELL 1014集显
版号:DAVM8MMB6F0
图纸论坛有搜索就OK(感谢论坛提供)
现象:触发短路
具体是待机不短路,触发后19V短路,且可以二次触发。
拆机:测量无明显对地阻值异常的。通电。

不要认为待机没5V不正常,这个机器就是这样。待机没有5V,触发后5V产生。
裸板触发,未发生短路现象且每次都可以正常触发上电。
上U内存后触发 偶尔出现了短路(电流表打表)
现象不明显……
上假负载测试(怕万一烧坏U)
还是偶尔短路。不上U不短。
DELL机器这个想象很少见。怀疑是CPU供电问题。
这样:问题缩小下
》CPU 供电上下管问题
》CPU供电芯片及周边原件问题
》后级问题
》版层问题(几率小)
确定了问题就 慢慢修……过程略去
最后修好
换了PQ11 和PC48

总结:
PQ11和滤波电容PC48可能是性能不良导致的偶尔19V短路。
以后遇见同版同问题的可以考虑下。
看过的支持下啊。好久不发帖了……

网友A:
沙发占着先@@! 有图有真像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占着先@@! 有图有真像 加分了!

谢谢 互相学习

网友:
不错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解决

网友:
pc48这个电容不知道LZ是怎么样判定出来的?你测量的时候阻值小了?还是短路了?新手学习了...

网友:
就是呀,怎么知道那个电容也是性能不良呀,我们新手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
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

网友:
对新手来说这样已经很赞了,知道问题就要缩小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

网友:
强烈的质疑,楼主是如何找到场馆和电容性能不良的,给我们新手个思路,谢谢

网友:
好多回复是问我怎么查出来的

首先上管是在短路瞬间测试19V到了PQ11的123脚
电容是烧机出来的。
排出了并联那个上管的问题后试机。正常
感谢大家的回帖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值得学习学习,我也正修这个机型,短路的地方不一样

网友B:
你们修机器都有拍照的吗,可是我修的时候。一般客户都在旁边看着,哪有时间拍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修机器都有拍照的吗,可是我修的时候。一般客户都在旁边看着,哪有时间拍照啊

这个机器也是修了几天最后才好的,您看图片上的原件都是处理过后拍的。

您厉害秒杀懂得主板自然没有时间拍了 呵呵

网友B:
我喜欢快点修好了收钱,然后去买零食,看电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快点修好了收钱,然后去买零食,看电视。呵呵

都喜欢 呵呵 你喜欢的我也喜欢这样
关键是有些本……
你懂得
还有就是软启动的问题不好查啊 “欣月,您怎么看”

网友B:
欣月说,我确实懂得,软启动的我都是先刷BIOS 5分钟可以刷完,不行就大概的测下关键的复位。时钟等信号,大概15分钟再不行就直接叫学徒去BGA了。再不行了就慢慢的查信号了。我是那种比较懒的人哦。呵呵。天意。你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欣月说,我确实懂得,软启动的我都是先刷BIOS 5分钟可以刷完,不行就大概的测下关键的复位。时钟等信号,大 ...

首先我么有波波,软启动这块确实有乱修的嫌疑,至少有时候不是很把握。
对于这样的问题要做BGA也是自己做。
不过还好每天本本没那么多信号,复杂线路问题。
维修好多人说是夕阳产业了…………

网友:
欣月又说了,我嘛,没太大的压力,现在经营一个小店每天的生意够我吃零食的,呵呵。我就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哦,呵呵呵呵。。没理想,

网友:
维修是不能挣大钱的
但是懂了维修
你有可能会走的更远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2 反对楼主: 2
懂了维修会走的更远??

网友C:
我想请教下楼主,你的电流表打打表短路,定性是什么?而触发后,掉电后显示的电流多少可视为短路吧!呵呵…………还望赐教,一、二,谢谢谢了!

网友D:
感觉有些简略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有些简略你呢。

你说呢?过程有有点简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教下楼主,你的电流表打打表短路,定性是什么?而触发后,掉电后显示的电流多少可视为短路吧!呵呵… ...

触发后 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