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杰微JWG31ML-B2主板图纸一份

楼主(2012-11-04):
求杰微JWG31ML-B2主板图纸一份,主板不跑码,经测PCI B16没有时钟,时钟芯片为RTM875T-533,供电3.3V正常。求本板图纸或者为该时钟芯片的图纸。

网友:
这样的二线板子,哪里找图纸呀,找一下开启脚,测一下晶振,摸索着修吧

网友:
如果确实是时钟芯片的问题,你查芯片的三个条件有无满足,时钟芯片的PDF不好找,但是里可以找到这三个条件,一个是芯片的供电3.3v,在贴片电感上可以测量得到,再就是时钟芯片的开启脚,这只脚可以看时钟芯片周边有无三极管且C级和时钟芯片相连,要是有的话该脚就是开启脚,还有一个是系统管理总线,南桥发过来的,但是可以在内存槽上,PCI-E, IO上都能测量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