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L 开机不显

楼主(2012-11-04):
待机0.02 开机电流一下上到1.53,一直升到1.94.各供电都正常,不显
联想

网友:
外接有显吗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GBA下吧!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板供电,

网友:
无显、是屏幕有背光的那种吗

网友:
C466L是集成显卡的吧。压北桥试试吧。修过几个都是北桥虚的

网友:
这个电流,机器应该亮了.查下屏.屏接口,屏线.高压板.........

网友:
是集显的 重值北桥 电流0.2-1.01-0.85.1.14-1.32 OK 亮了 用了半个小时 电流突然从1.3跳到1.8就黑屏了
晕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芯片不良

网友:
现在有时候能开 有时候不能开
不能开的时候用示波器能测到CPU的ADS#信号 电流一下上到1.8
测BIOS的第一脚CS有一下跳变然后就不动了 不知道是不是过了CPU就停了

网友:
昨天刚好要发芯片 顺便发了一个北桥 今天把他搞了上去 一通电就显了。试了半天都没掉电 应该OK了 明天就可以交给客户了 呵呵

网友:
你们怎么哪么会修啊

网友:
我也是菜鸟来的,我觉得迅维这个论坛真好,让我学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