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DPS300AB-24A 电源维修最新进展 还望指点一二

楼主(2012-11-04):
这二天泡论坛 小小收获  但这个台达电源维修到现在还没搞定   搞得自己好郁闷

先说说现在的情况  待机 5V  紫色 5V 都正常  短接绿黑无输出 (台达电源绿色的小灯短接之后就灭了)

电源前级管理IC为 3843B + TNY266   后级输出IC为 DAW108-A + LM339N

现在短接DWA108-A 第4脚和地线  无输出   测得108-A  3,4脚都为0.9V 低电平 7脚为4.5V  其余都是0V

      3843B 7脚为16V左右  8脚输出5.5V   应属正常 IC没坏

另外测得此电源上面的3个光耦初级电压都为370V左右  和 大电容电压一至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我对  电源维修 知道一点点  我们一般不修这玩意危险

hjq -2 你骗了2分

网友:
3843B 6脚接的MOS管换一个试试?再测量MOS管S极电阻是否开路?再测量3843B 2、3、4脚电压多少。

网友A:
一是、现在看来副电源正常了,主电源还是不正常,把主电源振荡芯片的各脚电压报上来;二是把主电源的反馈光耦的初级短路,如果主芯片U3843还是不振荡,查它周围的阻容元件或是更换U3843.

网友B:
5VSB电压短接后量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SB电压短接后量下多少?

短接之后还是 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是、现在看来副电源正常了,主电源还是不正常,把主电源振荡芯片的各脚电压报上来;二是把主电源的反馈光 ...

今天上午蛋疼的找了棵 3842P 换下了  3843B  结果通电之后短接绿黑   开关管就烧了  型号为 W9N90的

这个电源初级就只有一个 W9N90的开关管

网友(点评):
交了学费了!3842能不能代换3843问一下百度娘就知道了,连这个都不问就懒惰了

网友:
原则上3842不能代换3843,二者的供电电压不一样,你这个是单管电源,烧了开关管你要检查一下尖峰吸收电路和后级电路是否短路。

网友C:
短接以后还是5V的话,把后级的12V。5v和3.3V对地的阻值测出来报上了、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还是找原3843换上。你把这个电源的具体型号报上来。看看手头上有没有。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以后还是5V的话,把后级的12V。5v和3.3V对地的阻值测出来报上了、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还是找原3843换上 ...

具体型号为 台达 DPS300AB-24A

网友:
看你孜孜不倦的发了几个帖子,点评一下吧。

3个光耦初级电压都为370V左右。
如果你的数据没错的话,这个电源基本就完蛋了。1、这个电源是普通的单管正激电源,电压只有300v左右。370v很可能是110/220v选择开关打错了。高压侧很多东西都会烧毁。2、光耦的耐压不高,说明光耦前端的东西有问题,跑电路有得跑了。可能光耦也完蛋了。3、看数据dw108a应该没有什么问题。339很少坏的,直接无视之。

网友(点评):
BOSS出来,秒杀小白

网友:
我是24E型号,明天看看

网友:
检查启动电阻

网友D:
刚试了下,我的是短接108A的第二四脚后,就有输出了。可能是PS-ON电路或者保护电路问题了。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试了下,我的是短接108A的第二四脚后,就有输出了。可能是PS-ON电路或者保护电路问题了。查查。

看来你的这个估计很快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一整天在外面,没时间,明天的事都安排好了,估计也没时间。反正不是客户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