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ES2L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04):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主机,说是不显示,上诊断卡,不跑码,而复位灯常亮,本人是用俄罗斯诊断卡,主板型号是GA-G41M-ES2L,拆下主板先目测有无掉件无明显的外观坏,测短路也没问题。按时序修吧。首先测试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CPU供电全部在正常的范围。既然供电没问题就测一下时钟:测PCI B16脚有1.5V,时钟有了,接下来测复位了,测PCI A15脚没有电压、测IDE的复位也没有,看来是复位没产生了。  装上假负载上测CPUPWRGD1.2V,测假负载上复位只有0.55V,复位不对。INTEL复位是这样产生的:当南桥收到PWROKVRMPWRGD,发出CPUPWRGD给CPU,接着南桥发出PLTRST#PCIRST#给各个设备,北桥发CPURST#,在基地下载了份图纸,首先南桥发出PCIRST#PCIA15脚, PLTRST#从南桥出来变成-PFMRST 发给IO的68 ,刚才测A15脚没有电压,现在测试IO 68脚电压是0.5V,判断是南桥的问题,上BGA加焊南桥,等板冷后,上CPU,内存测试,诊断卡跑码了! 最后付上图纸 G41M-ES2L

网友(点评):
假负载上能测到cpurst么?

网友:
很好,结合思路一步步修出来很厉害

网友:
结合时序和图纸按步就班,不过首先应该考虑PLTRST PCLRST 发出来时经过的电阻是否变质引导电压拉低吧。

网友:
学习了,没复位一般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我是来下载图纸的,呵呵

网友:
没有BGA焊台望洋兴叹

网友:
有思路,厉害呀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啊。学习了楼主

网友:
思路清晰,基本功扎实啊

网友:
思路 真清晰啊。 我都不行  要搞很久

网友:
板子无复位  不跑马的机子有的时候不好修

网友:
我碰到得CPU没复位都没搞好呢,

网友:
思路很清晰,向你们学习

网友:
这种我是不修了,不是修不好,是为了名声,修好了不用多久就坏的话,赞的钱买不回你的名声。

网友:
有钱就赚吧。现在钱比较难赚,小地方,量不是很多!

网友A:
pltrst和pcirst是分别发到北桥 和南桥管理设备的么 那 cpurst是不是在最后啊求解  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trst和pcirst是分别发到北桥 和南桥管理设备的么 那 cpurst是不是在最后啊求解  还在学习中

CPU复位最后是北桥发出的

网友B:
为什么图纸下载后打不开,格式是什么PHP格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图纸下载后打不开,格式是什么PHP格式的呢?

别用迅雷下 直接下载就不会了

网友:
厉害,南桥一般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