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的感觉!!

楼主(2012-11-04):
今天修一台显示器,15寸的很早了!电源板电压测试正常,电源指示灯一直闪,去掉按键板还是一样!于是拿通用驱动板过来试看看驱动板是不是坏了!用测灯管的接屏的2根灯管,2270通用版接屏。都接好后,灯管通电,亮了,白屏。驱动板通电,结果还是白屏。纳闷呢,为啥呢?
这是我摸了一下驱动板,哇靠,那一个麻啊痛啊,跟针扎一样!驱动板才12V,咋会这样?去掉2270的供电,再摸了一下,靠,又被电了!这个时候把灯管的供电拔掉,总算没电了!一股焦味,以为2270被烧掉了,仔细看很久,没发现什么烧焦的!找了很久,最后才发现是自己的手指头有2个点的肉烧焦了,纠结啊

琢磨着估计是灯管头焊接的线漏电通用屏导通到驱动板了,想想还是有点后怕!

网友:
兄弟你的耐心真好,电两次了,你还那么淡定。

网友:
应该是灯管街头绝缘不好,导致漏电

网友:
二次,这需要莫大的勇气

网友:
电电更健康!!!!

网友(点评):
汗、那么你每天都被电几次呢

网友:
触电的感觉就是好啊,使你找到了故障的原因了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搞维修的没有被电亲吻过的,找不到一个吧

网友:
搞维修的都应该被电过吧

网友:
这个电一下,精神为之一振!对吧?

网友:
被电的次数已经数不清了 被高压电一次 手上就一个小黄点

网友:
灯管漏电了吧   其实被电也不错   有时候做事做的头脑混乱电一下 精神百倍

网友:
jiush就是做这个的 ,电几次也是正常的

网友:
干显示器的,天天都杀菌!

网友:
都被电过好几回了

网友:
不懂都乱摸,那是高压板,没高压灯管能亮吗

网友:
高压的电电人没有什么感觉的。我都试过好几次了。

网友:
 电电更健康。

网友:
高电压  低电流   没事的

网友:
上次尝试着摸了下高压板  真疼~

网友:
反正这电也没什么。。那个搞维修未比电过的?

网友:
才2个,很快就会恢复的,我都不下10个了,因为我的技术全是自个摸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