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通电后主板自动断电

楼主(2012-11-04):
电脑上挂了两块硬盘,1块ide,1块sata硬盘,打雷主板断电,经过排查,那块sata硬盘通电后,主板就自动断电了,是什么原因呢?求助中。。。。。

网友:
换个SATA硬盘试试

网友:
看是不是SATA盘被雷击坏短路了

网友:
估计是硬盘的电路板与外壳短路了

网友:
硬盘电路板短路了

网友:
那要怎么修复啊?

网友:
前段时间,帮朋友装机特地的用他的硬盘试过,发现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并口 硬盘又问题   你看一下  要就是  主板并口 坏了

网友:
你看看 用别的盘好事不

网友:
看谁有盘 像谁接一下用用

网友:
sata硬盘,ide可以用,换朋友的sata硬盘,主板不断电并能识别

网友(2013-11-03):
硬盘坏了呗,没准硬盘短路了,把你的硬盘装别的电脑能用不

网友:
打雷产生的脉冲高压窜入机中,机内最性能薄弱的配件承受不住,自然也就损坏了。这种偶然性的破坏一般是不太好预防的。不过雷击通常搞坏比较多的是开关电源,其次是主板上的网卡芯片,再其次是主板上的其他芯片,打雷坏硬盘的现象很少。雷电进入电脑有两条途径,一是市电线路,二是网线(无线网卡也能感应到高能量电磁波而受伤,看感应强度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