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E22A3 灰白屏问题

楼主(2012-11-05):
长城LE22A3 灰屏问题,能显示,但屏有点太灰白,拆机排线重插下无效,按键调对比度和亮度都无效,
换灯管测试也是好的,最后只能是驱动板问题和屏的问题,
MCU有问题会不会引起屏灰白?
屏的问题可能性大吗?
长城

网友:
线刷程序ok不

网友:
有故障现象图片吗? 屏是中华21.5的吗?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上,还是灰白色,屏问题了,查屏供电正常。5V。3.3V -6V 30V都有了,没法修了。。。。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