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8000 LA-3181P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11-05):
HP DV8000 LA-3181P不开机,用维修电源18.5V供电,待机电流0.10A。
找了一张LA-3181的图纸。待机芯片为MAX8734A,测得18、17、13脚的电压为5V正常,25脚的电压为3.3V正常,8脚的电压为1.99V正常,20脚电压为17.53V,测+5VALWP、+3VALWP都为0V,测MAX8734A的6脚为17.64V,3、4脚为0.19V不正常。

断开PR182,MAX8734A的3、4脚电压升高到4点多伏正常,但+5VALWP、+3VALWP输出很低,0点几伏左右。

断开PJP1、PJP3和PJP5,接通PR182,+5VALWP、+3VALWP输出还是为0V。

断开图中的PQ31,MAINPWON还是为低电位。

测下图PU1B的6脚电压为4.99V正常,而5脚的电压为0.01V不正常,导致其7脚输出不正常的0.06V的低电位。

测PR18两端都为低电位(不正常),PR18上端接B+,不应为低电位0.03伏左右。

测PD2正极电压为0.84V,负极为0.03V,PR10    左端电压为18.29V,断电测B+对地阻值为0,判断B+对地短路。

电路图分析B+的负载,主要有以下几路:
①B+通过PJP12形成B++;

②B+通过PJP23形成1999_B++;

③B+通过PJP15形成MAX8743_B++;

④B+通过PL7形成CPU_B+;

分别断开图中的PJP12、PJP23、PJP15及PL7,测B+对地电阻,当断开PL7时,B+对地电阻变得正常了,说明短路部分在CPU_B+。

断开PL7时,对CPU_B+实施“烧机法”。

电压从0V慢慢逐渐增大,发现PQ28很烫,吹下PQ28,测得其D、S极已击穿。

再测PL9(+CPU_CORE)对地阻值,也为0,断开PL9,测图中PL9右侧对地阻值正常,而其左侧对地阻值为0,焊下PD23测量,正常,焊下PQ29测量,发现其D、S极间已击穿短路,在线测PQ30,正常。更换PQ28及PQ29,焊回PD23及PL9,测CPU_B+ 对地会阻值为565,不再短路,焊上PL7。
通电,待机电流为0.05A,待机电压+5VALWP、+3VALWP都出来了,装机,开机正常。
小结:本机也是仁宝点火回路故障的案例,但在通常情况下造成PU1B的5脚为低电平的原因是PR18阻值增大或开路(包括线路断开),或者是B+的滤波电容变质。而本例则是由于Q28、Q29击穿造成CPU_B+对地短路,情况比较少见(论坛中没人贴过),特贴出与大家共享。

jaylikaipeng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楼主弄的什么图啊 差不多全看不见 搞的都没怎么看。。

网友:
这个不是原创是转载贴吧

网友:
如果这个图纸,有仁宝的点火回路的话,b+肯定存在短路的

网友:
没看明白的

网友:
楼主分析细致 思路清晰

网友:
看明白了 。楼主是按照时序在修机器,我觉得楼主走弯路了,B+都0了,你还在跑电路

网友:
有同样的机器,开机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