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代工的笔记本主板就是这副得性吗?

楼主(2012-11-05):
一台七喜V7黑屏,拆机空板电流跳变 0.91=》1.01=》0.95=》1.39 黑屏没显示,是SIS968+ATI显卡的主板,板号MS-1422 不装内存的时候电流卡在0.94不动,那还会有人说不过内存吗?而且显卡重做过,换过还是一样!显卡晶振有0.3V的压差,没有示波器也只能这样了!北桥也换过还是一样!BIOS也写过!LPC飞线诊断卡跑码正常,电流在1.42的时候诊断卡代码13,查过故障代码这个代码已经去到了显示界面了!屏接口供电就是差那个显卡的开启信号!估计显卡根本没工作啊!查过显卡供电,显存供电都正常!先扔在一边!
第二台 V星EX465 空板电流跳变 0.95=》1.1=》0.98=》1.58 黑屏不显示!同样先重做一次显卡BGA 又换了核心!一样黑屏!!!LPC飞线一样的跑到了13不动了!屏接口缺少灯管开启信号,3.3V的屏工作电压,但是控制这个电压的是显卡给信号过来场管去开启的!一样的没有开启信号!!估计显卡一样的没有工作了!显卡晶震有0.3V的压差!!这两个机器已经浪费了我3天的时间了!!!那个大侠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是你的BIOS刷的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BIOS刷的不对

你以为是台式机的主板刷错就不亮啊!!笔记本的刷错连机都开不起来!!

网友C:
有没有问客户,机器是怎么不亮的,风扇的灰尘多不多

网友:
这样的主板很少修到 SIS的芯片也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问客户,机器是怎么不亮的,风扇的灰尘多不多

同行送修的机器!风扇没什么灰尘!

网友:
V星的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是台式机的主板刷错就不亮啊!!笔记本的刷错连机都开不起来!!

我修这块板子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这块板子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估计我还在学怎么拆螺丝吧!因为这个论坛太多那些不懂装懂的人来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我还在学怎么拆螺丝吧!因为这个论坛太多那些不懂装懂的人来百度了!

应该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