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卡西欧Z800报镜头错误2后可以照相

楼主(2012-11-05):
我有一台卡西欧Z800 最开始客户拿来时是镜头摔了 报镜头错误2 不能取景照相 后来我发了一个镜头装上去故障依旧 我问卖家 卖家说镜头都是测试好的 我有发了一个镜头 装上去开机报镜头错误2后马上就能取景照相 就和好相机一样 我想求助各位大侠 看看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
求助

网友:
先将相机初始化一下,还有就是看看接口有没有虚焊或氧化

网友:
哦 好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版主 还是不行啊 会不会还是镜头的问题啊

网友:
仔细检查防抖。因为相机摔过,你要看主板上有没有元件虚焊

网友:
主板坏了,这个型号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