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68S 没有发出HTVDD_EN 电压

楼主(2012-11-05):
全板供电都有,就总线供电1.2没有。总线电压管子受控于Q44\Q43与358控,Q44B极无压,没HTVDD_EN  电压.查了下可能是桥发出的,下边不知怎么修了,是桥坏了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南桥要想发出总线开启,南桥必须收到VRM-PWOK,

网友:
首先测  南桥是否得到PG信号  南桥得到信号后没有发出 EN  直接干桥

网友:
俺是打酱油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