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待机260MA,不触发。

楼主(2012-11-05):
     联想C466M,集显主板,主板型号LA-3691P,待机26MA,拆机检查MAX8734A发热量大,拆下待机降为5MA,更换芯片依旧。断开P20的B+++供电,依旧发热。断开PJ14后电流降为180MA。此时测量MAX8734A的第2脚有18V电压,第6脚 有9.6V电压。PIN2是PGOOD信号,PIN6为SHDN#信号。检查与PIN2相连的SPOK信号,与PQ8相连,检查PQ8也没有短路击穿。检查与PIN6相连的PZD1也没有发现击穿,同时PR93阻值为47K,即使PZD1短路,电流也不会达到这么高。
    非常不理解,请高手指点。

    该芯片的PIN18脚为LDO5输出,阻值也正常。该机的LDO3没有使用,通过电容接地。

    故障原因已经查明,是PIN6脚SHDN#信号的PZD1不良所致。该二极管静态测试是正常的,但上电就不正常了。

网友A:
难道是我买的MAX8734A有问题?已经更换两个芯片了。

说明:3V,5V负载已经断开,PJ5和PJ7已经断开。

网友:
楼主还是着重检查下3,5V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我买的MAX8734A有问题?已经更换两个芯片了。

你可以试着摘掉pq7看看待机是否有变化,这个机器网卡损坏会导致待机发烫

网友B:
量下CPU供电处有六个十九V电容,有一个短路了,换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我买的MAX8734A有问题?已经更换两个芯片了。

说明:3V,5V负载已经断开,PJ5和PJ7已经断开。

PR96和PR93都检查了。正常。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下CPU供电处有六个十九V电容,有一个短路了,换了就行

可以确定是MAX8734A周边电路有问题,把MAX8734A去除,待机就恢复10MA。同时CPU供电的19V电容,如果短路的话,电流应该相对较大。

网友:
查一下 3/5V 芯片的LDO 阻值是否正常,待机大一般为 某个二级电压先出来了或者某个地方有短路呀!

网友:
把PZD1取下后,电流恢复为正常。有点搞不明白,即使PZD1短路,19V/47K=0。4MA,怎么会电流那么大呢?

网友:
已经确定是PZD1损坏,关键是这个二极管我拆下来测量过,用万用表量的,是正常的。没想到装上去不正常。

网友:
C466 C467典型待机电流偏大,无3M5M电压,测试19V电容短路,重点查PC128-130电容,也就是CPU后面靠边的3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