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笔记本BIOS密码清除,请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12-11-05):
收到一个机器HP 4411S,客户的BIOS密码忘记了,现在无法使用机器。我拆机把主板电池放电不好用,查资料说可能是存在芯片里了。是哪个芯片应该怎么弄呀。请高手赐教!!!!!!

网友:
应该是在BIOS芯片里,刷下BIOS可以

网友:
下个BIOS,刷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拆机刷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用什么工具刷呢。

编程器刷

网友:
编程器  你能问出这个问题  说明你没有那家伙……你去同行那借用下吧

网友A:
哈哈谢谢了。对了编程器什么牌子型号的比较实用呀,我想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谢谢了。对了编程器什么牌子型号的比较实用呀,我想买个

如果你非专业不要自己折腾了,免的小问题搞成大麻烦.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帮忙,刷BIOS成功搞定。

网友:
在BIOS芯片里,刷下BIOS可以

网友(2012-12-16):
刷个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在官网上下载一个 能解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