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显卡老是返修怎么办?

楼主(2012-11-05):
HP 4416S的机器 ATI 216-0728020 加焊重植都搞过 一般十多天 最多一个月就返修了,买全新的芯片结果淘宝上的商家发过来的都是旧的冒充全新的 用不住 风扇也搞常转了 无济于事
芯片
显卡

网友:
我的也是。2个月不到就返修了。

网友:
加个铜片把,楼主,用的鲁大师测得是多少度

网友:
我也是这样啊!@

网友:
个人感觉4416机器的散热器设计很不合理,显卡的热量散不出去

网友:
PCB有没有变形哦。

网友:
还好我那台没有返!!

网友:
4416一般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还是买个全新的.

网友:
要不换全新芯片(注意是全新,不是近似新),要不换主板,仅加焊和重新植株,烦恼还会不断的

网友:
现在的芯片全新的不好弄呀 搞不好就是翻新的 这个芯片坏的也太多了

网友:
换全新显卡就不会了,我这边都是换全新的 就 OK

网友:
把显卡供电IC 换了试下。。。可能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门,如果换全新还是用不久,那要考虑散热方面了!生意难做啊

网友:
我修到的基本上都是北桥问题,显卡很少坏呀

网友:
淘宝上要找家信誉好一点的……

网友:
换全新的吧,我一个三星的机子也是总返修,换新就好!

网友:
我一般是该散热,让客户不要玩游戏,不然就不修了

网友:
换全新的再加个铜片,AMD的机器一般北桥坏得多。

网友:
不要买打磨的,另外还要加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