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显

楼主(2012-11-05):
显卡8600GT。
插上VGA插槽无显。
插上高清插槽显示器灯绿。可显示不到画面。 键盘也动不了/
高手们。这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换78门电路芯片,不行再焊主芯片,一般是主芯片问题

网友:
重新植株试一试呀!

网友:
电路都正常就B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