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RS780M-M3 V1.0开机 跑EE

楼主(2012-11-05):
精英RS780M-M3 V1.0开机 跑EE
已经做过的维修
1.BGA  cpu底座
BGA  北桥
2. 洗板子
3.bios 放电 更换电池
不知道哪里问题了,整了一个多小时,希望哪位大哥大姐给出出主意!

网友:
打下bios有没有波,上官网下个刷下

网友:
测量了什么都正常了嘛  ?????、EE  耍了BIOS不行  只能下一步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刷机看看

网友:
换U,查内存工作条件,刷BIOS

网友:
这板不跑码的 ,但是有些能显示

网友:
bios问题哦,刷刷试试看

网友:
楼主的诊断卡太out了,在这板上不跑码是正常的,换个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