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讯P5-N7318/V-A不复位

楼主(2012-11-05):
海讯P5-N7318/V-A不复位,供电。时钟都有,就是不复位。桥是NF-7050-6010-A2的NV单桥,请高手赐教!

网友:
要想桥发出复位,桥只有得到HTT--VLDT,才能有复位,也就是桥要得到总线电压好的情况才发出复位,先看看总线是否有电压,总线要有的话,你可以查总线发给桥的HTT--VLDT,要是总线没有,你查桥是否发出总线开启VLDT-EN,逆着查时序,还有查桥周边电感,及各个电压条件满足,仅供参考

网友:
现在总线有1.2供电,桥1.5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这两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接着你查下总线返回给桥的总线电压好信号VTT-VLD,看下有没有返回到桥里面去,如果确定进桥里了再接着查桥的工作条件,或者是桥挂了。

网友:
可是我没有这片主板的图纸,也没它的时序,一时无法下手,哪位大侠有的话能否传一个?

网友:
桥芯片的型号是NF-7050-6101-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