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输出为什么3根线

楼主(2012-11-05):
高压板上面为什么输出有3根线,那3根线定义是什么啊,灯管老是一点即灭啊!

网友:
是高压板输入三根线? 还是高压板输出三根线?

网友:
那是两根灯管共用一根接地线。

hjq

网友:
你是说灯管三条线吧? 这个没灯管的话可以拿个转接头试一下,也不贵

网友:
是高压板输出3根线哦,就是接灯管的是3根线,从高压包出来2根线,还有一根线接到二极管去了

网友:
基本的  供电   开启    调节亮度《可没》  地    但着一下   也  可能是灯管那里虚焊或许漏电的    试过好多了

网友:
共用地线。。。。。。

网友:
细的一根是公共线

网友:
知道了,是接2根灯管的,那一根是共用的!

网友:
是接灯管那边三根吗?可能是地线公用吧!

网友:
你没见过这种把,先用好灯管替换下,看看是否灭,如果还是灭,断开驱动板,短接ON/OFF和5V看灯管是否还是灭,不灭,加焊驱动板,还是灭,查12V 5V是否稳定  开启信号3.3V是否正常

网友:
没搞明白意思

网友:
看来人你连最基本的都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