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

楼主(2012-11-05):
主机开一下直接灭了,把给CPU供电的拔掉就可以运行。怎么回事
cpu
cpu供电

网友:
CPU供电电路保护了,查下上下场管有没有击穿,滤波电容有没有短路鼓包,电源管理芯片周边的相关元件

网友:
CPU供电电路有场管击穿或者主借电IC坏

网友:
重点检查CPU供电电路,包括上下场管、滤波电容、限流电阻,还有CPU供电芯片以及周边元件,注意观察有没有掉接之类的。

网友:
知道了,原来是CPU供电电路保护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