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不开机

楼主(2012-11-05):
手里有一个东芝L600 笔记本 不开机 待机0.4  南桥起振  EC 没反应 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没有思路 请高手指点 在线等  急

网友:
敢问一下,我只会刷BIOS EC 程序真的不会,敢问一下,在哪里啊,还有我刚才量了一下,3V  5V也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2264-1-1.html

敢问一下,我只会刷BIOS 请问EC程序在哪里啊,请指点  谢谢,刚才量了一下 3V 5V  也没有 谢谢了 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