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过LOGO掉电!

楼主(2012-11-05):
HP V3000过LOGO掉电
进BIOS不掉电,945独显
求大师给个思路!

网友:
裸板试了没有啊

网友(点评):
在bios里不会掉电应该跟 裸板没关系吧!

网友:
要是我可能会先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点评):
加焊显卡原理是什么!

网友:
硬盘,光驱已经卸掉!

网友A:
v3000最常见的就是显卡虚焊,仅加焊,省事省力,无后顾之忧,何乐而不为呢,我只是说试试,不一定成。。。

网友:
祼板点试试 看可掉电

网友:
    裸板 试一试走一步 看一步。

网友:
干IO吧 修到过IO问题引起这种问题的

网友(点评):
~~我怎么觉得IO和BIOS的权力大的很哦!——有点闹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v3000最常见的就是显卡虚焊,仅加焊,省事省力,无后顾之忧,何乐而不为呢,我只是说试试,不一定成。。。 ...

同意楼主的看法!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插头有问题

网友:
刷 BIOS试试

网友:
EC 的可能性大啊,当然温控先取了看。

网友(点评):
哪个脚式温控脚

网友:
查THRMDA,THRMDC信号相关的电路。将HW_THRM_SHDN#相连的脚断开就能让温控失效吧。试试

网友:
这个嘛。。个人认为嘛。。听听高手意见再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