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AX二修进水机!!!!!!

楼主(2012-11-05):
品牌:联想(LENOVO
型号:G470 AX
板号:LA-6571P
故障现象:先是不通电,后是通电后自动上电,掉电,再自动上电,反复无常,且按下开关键无法关机!
故障分析:听同行讲:“正装着系统,装着系统,就黑屏了,拔掉硬盘,再开又可以开机了,再装系统又黑屏了,再开就开不了了。”拆机后发现EC处有大面积进水后腐蚀的痕迹,并且时间看似有长!且全板不少地方都有被修过的痕迹;针对此机,肯定要先清除其被腐蚀的地方,再做其它的考滤。
解决过程:
第一步:用洗板水对其腐蚀处进行细心的处理,因洗板水的不同,所用时间也有所不同!稍等一会儿,看看处理过的地方有没掉件或者严重短路的,确认无误,插适配器,发现电流到了0.24,且开关键指示灯常亮,虽说看似微短,确是自动上电,用手按下开机键不动,电流跳变到了0.02、松开又回到了0.24,断电,去掉BATT,测其为3.00V,正常,短接两个引脚,焊好!再次上电,电流从0.02又到了0.24,稍停片刻,经过几次跳变到了0.85.0.901.12.再次跳回到1.08不动了,过了几分钟又掉回了0.02,瞬间又上去了,反反复复的!
第二步:先查公共点电压,上图1
由上图可知其为仁宝点火回路,在此全部没用料!针对其点火回路,在此不再多说,这里就是没有检测电压电路而已!找到B+的另一个来源,如图2
测其对地阻值500左右,正常!再测其电压为19V正常;由此得出,保护隔离OK
然后查待机电压+3VALWP+5VALWP,如图3
测其PL401PL402一个为3.3V,一个为5VOK
第三步:ECKB930QF的工作条件与南桥U4的工作条件;如图4 EC的供电+3VALW+EC_AVCC都为3.3V,查其时钟,这里的晶振全部没用料,而是用南桥发过来的SUSCLK通过延时电路送到EC内部,在其内部产生振荡!ECRST#也为3.3V
5 查其南桥内部VCCRTC3.3VVCCSUS33.3V32.768OKRTCRST#3.3V;由以上可知基本OK
第四步:按下开关键产生一个ON/OFF#送往EC,此信号由图6 而来:按下开关键瞬间有3.3V变为0V松开后又变回3.3V这么一个高低高的跳变!此时EC会送出一个EC_ON,来导通Q106拉低51_ON#进行电池放电!没用电池时不起作用!EC收到ON/OFF#后,会送出PBTN_OUT#到南桥,随后南桥会送出PM_SLP_S3#PM_SLP_S4#PM_SLP_S5#PM_SLP_A#PM_SLP_SUS#然后完成以后的供电;
第五步:由以上四步分析得知:在待机电压OK后,按下开机键产生一个高低高的跳变送到ECEC再告诉南桥后产生后续的一系列电压;而现在的问题是插上适配器就自动上电,并且掉电,反复上电掉电!开机键有高低高跳变,并且与EC相通,说明开机键电路没有问题!然后就是ECBIOS的问题;首先刷其BIOS,再通电,故障依旧,换EC,故障现象变了,不在自动上电!且待机电流为0.01,按下开关键电流上到0.89 左右,就掉电了,又回到了0.01,并且按下开机键可以断电!那下面就要查南桥这一块的相关电路!由以上可知南桥待机部分基本OK!且与EC相关电路均相通!当测其SUSCLK时,发现波形有倒是有,可是很杂乱,浮动很大,不平稳!不好意思,没有图片!那就要查南桥与其BIOS是否相通,工作是否正常,当测到BIOS的几个信号时,波形也是不稳定,且很杂乱!测其BIOS供电,如图7 由图可知是+3VS,电压只有2.2V,偏低了,由于其供电偏低倒置其波形杂乱,不稳定!查其+3VS的产生来源。如图8 由图得知+3VS是由+3VALWU39转换而来!此管为N沟道MOS管要想完全导通,4脚要大于5678脚至少5.4V,但测其4脚为0V,再测Q111GS脚均接地,并相通!换其Q111后,D极有19V左右电压,但U394脚仍为0,飞线后OK!反复开机、关机测试OK
总结:针对此机,省去了一些检测电路倒置了问题得杂及莫名其妙!而进水后时间的摧残致时问题的扩大话,本身EC是不用换,且+3VS能顺利产生,不会因腐蚀后损坏元器件及断线!有不到指出请多多批评指出!谢谢,夜深了,晚安!!另附上图纸及BIOS 联想G470图纸

销售维修笔记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LZ这么查下来,肯定是要耗费不少的时间,LZ还是很强啊

网友:
通电后例行检查这些后级MOS管。秒杀

网友:
我是看了你写的还可以,怎么说我^^^^哎!!!

网友:
这机器是二修啊,上家看来是没有动

网友:
"EC的供电+3VALW与+EC_AVCC都为3.3V,查其时钟,这里的晶振全部没用料,而是用南桥发过来的SUSCLK通过延时电路送到EC内部,在其内部产生振荡!"

楼主辛苦了,写的太好了,很详细!
有个疑问想请教:
EC的时钟确实由SUSCLK而来吗?
楼主在修好后测过SUSCLK这个信号吗?待机时就产生了吗?
似乎这是个触发之后才有的信号吧?

网友:
呵呵,写得辛苦了,不过这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哈。就是3VS电压不正常了。呵呵

网友:
很好,很详细,对波形掌握也很透彻!!!

网友:
高手啊,对电路完全了如直掌!

网友:
SUSCLK
是什么信号 你为什么侧那个?

网友:
如此清晰的思路让人佩服,看来对仁宝的电路已了如指掌了

网友:
你维修的结果BLOS的供电不正常. 你是严格按照时序来修的.说明你很细心.不过我们修机如果觉得BLOS这边有问题会先测电压再测阻值,正常的话再刷BLOS.我们没有示波器,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多少钱呀?

网友:
写的好详细。对新手很有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