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515怪问题、 保存BIOS设置后 退出时 就死机 你遇到过没?

楼主(2012-11-05):
  机器来的时候不亮机的      刷BIOS之后可以亮机       可是亮机后不能引导    U盘 光驱  硬盘都不行,   卡死在闪光标那儿       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   保存退出就死机    卡在YES  NO 选项上边         如果不从BIOS退出  一直不会死机            换过BIOS版本  BIOS芯片 CPU 量COMS电路无异常   电源管理及晶振  时钟 南北桥  也换了试过     各外设一一拔了测试  都还是不行    故障依旧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没   ?   给点提示或者指点    多谢多谢 !

网友:
有兄弟能给点意见吗  ?   测试方向大致应该在什么上面         以前我动过的地方我又仔细看了一遍  无明显异常的地方    按说一手板不会这么艰难   搞不明白心不甘

网友A:
还真没遇见过,CPU换过吗?各大电感滤波正常吗

网友:
感觉还是BIOS没刷好,再找一个刷刷看。

网友:
bios下载了三四个   还是不行 而且找朋友要了一个确定程序好的    芯片也换了一个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遇见过,CPU换过吗?各大电感滤波正常吗

CPU一开始就换了   我示波器不行  量的不精准  但是大致上判断是正常的  无电压异常

网友B:
把外设都插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外设都插上,试试

试过 也不行       这款板子没听说过不插哪个外设会有异常           修的比较头疼